BENQ一块板电压不稳定点补亮

楼主(2010-01-15):
我现在有一块benq的主板,我插上驱动板测试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容电压乱跳,并且按键板的灯一直闪亮,去掉驱动板测试5v和12v正常,现在开机不了机是什么原因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电源板输出正常```接上驱动板就不正常了,应该是驱动板

网友:
12V高压断开看看呢,应该有个保险丝,直接断开。

网友:
好了,原来真的是高压那边的一个管给短路了。谢谢江苏鸿宇

网友:
这是明基的通病
一般就是高压部分引起的问题

网友:
明基通病好修呀

网友:
这款机子有大家说的高压部分通病,也有驱动板上RTD2023坏的也是这种情况,RTD2023坏后会发热严重

网友:
好了  你还要把虚焊的地方找到哈 这机器虚焊的多 不是 用不了好久的哦

网友:
5707吧?还有虚汗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