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美嘉848P主板故障求助,显卡只能在安全模式和640X480分辩率正常显示

楼主(2010-01-15):
如题,更换多块AGP显卡测试故障依旧,一调高分辩率或刷新率马上黑屏。电脑没死机,只是没显示。因本人刚学维修,不知从何处下手,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显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多次安装系统都不行啊,客户自己安装过,我也换过不同的系统碟来安装,也单独安装过驱动。显卡是GF440/64M的,试过GF400/32M,ATI的卡没试过。

网友:
有没换过显示器,换4速的显卡试一下

网友:
不用换显示器了,客户也是这个问题,在店里也是,换的什么啊。还是查AGP卡槽的关键测试点吧

网友:
像你说的这个问题,不是显卡的问题,
你换个主板从新做一下系统肯定解决问题,
顺便测试一下硬盘有无坏道
我是做电脑整机排除问题的,换主板做系统肯定解决问题

网友:
回6楼,确实不是显卡的问题,换主板做系统的方法,以前对付过装不上系统的主板。
回5楼,今天用AGP打值卡测量了一下,发现时钟66MHz无电压,所有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基本一样,+3.3V,+5V和+12V正常,VDDQ电压为1.52V(AGP了4X?)。此板只有一个晶振:PX14.31818,旁边有一时钟芯片:ICS CA430332A。打值卡上注明时钟66MHz由时钟提供或由北桥直接提供,1.1V-1.8V。检查到此,又无从下手了,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
回6楼,确实不是显卡的问题,换主板做系统的方法,以前对付过装不上系统的主板。
回5楼,今天用AGP打值卡测量了一下,发现时钟66MHz无电压,所有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基本一样,+3.3V,+5V和+12V正常,VDDQ电压为1.52V(AGP了4X?)。此板只有一个晶振:PX14.31818,旁边有一时钟芯片:ICS CA430332A。打值卡上注明时钟66MHz由时钟提供或由北桥直接提供,1.1V-1.8V。

网友(2010-03-08):
此主板经清洗AGP槽后故障消除,因为那段时间太忙了没有及时报告维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