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开机需要插上U盘才有显示的

楼主(2010-01-15):
acer4520开机后电源灯亮,可就没显示,外接也没显示,奇怪的是插上U盘后,开机屏幕就会有显示,我进BIOS还原还是不行,这种问题还真的没碰过,要插上U盘开机才有显示。请问师傅们,谁碰到过这种故障?是什么缘故造成的额?请指点下!拜托!

网友:
那位圣人有此的经历?

网友:
师父们,难道这种故障真的从来没碰到过吗?

网友:
的确没碰到过  没道理啊

网友:
就是这么怪,不插U盘,可以开机就是没显示。插上U盘开机就会有显示的了。怪怪!

网友:
如果是U盘可以,那其它的U 口设备如USB鼠标键盘。。。也能吗?如果能的话会不会和南桥有关。。。。?必竟U口设备直通南桥呀

网友:
如果是U盘可以,那其它的U 口设备如USB鼠标键盘。。。也能吗?如果能的话会不会和南桥有关。。。。?必竟U口设备直通南桥呀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试下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等楼主试了回消息

网友:
加密狗吗?

网友:
插U盘能开机,进系统之后拔了之后,有什么反应吗?会死吗?

网友:
插上U盘,开机正常显示进入系统,拔掉U盘,不会死机,拔掉U盘后,重启或关机再开又会没显示的咯

网友:
刷BIOS,重新做系统了

网友:
大部分主板USB供电都设有一个保护供电芯片,你查下那个芯片的5v输入输出和控制信号吧。

网友:
测一下,,USB的阻值,,,

网友:
看来跟USB的供电控制电路有关

网友:
挺好玩的啊!~ 不过我没遇到过不相信你  你为什么会想到去查USB了

网友:
只能说是插上U盘后让工作条件不正常的南桥勉强变正常了。

网友:
我感觉也是南桥的问题,等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