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SONY屏显示怪现象

楼主(2010-01-15):
手上两台SONY VGN-FJ78C 显示屏右侧四分之一无显示 黑的 砸一眼看就以为就是屏的问题换了原装的屏 还是如此 又换了屏线依旧 又大胆的做了北桥 集成的 还是这样 快疯了哦 维修的闲着没闲着的快出来唠嗑唠嗑~在线研究

网友:
是不是桥没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换的北桥 做好了 还是同样的现象 就右侧四分之一黑的

网友:
那你再查查桥供电呢

网友:
显卡驱动重装一下,试试,等待结果

网友:
桌面显示完全么?是不是软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掉硬盘 光板点开机LOGO就是这样子了 软件不考虑了

网友:
有没考虑下码片。。或屏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屏线是好的 可是是原装屏啊 需要换码片吗

网友:
估计码片要原屏的吧。

网友:
好 我再排除下屏的问题 你们等我

网友:
如有屏的码片先刷试试北桥重新植球再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屏排除了 不是屏上的问题了 北桥我是换的

网友:
可能这板子不支持这个屏,,,

网友:
新消息!早上过来 发现两个机子都显示正常了 昨天一天没修它们啊……

网友:
你这机器好还会自己修呢哈哈

网友:
先检查下主板上的屏ID开关

网友:
神了,放着放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