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明基17寸LCD只显橙色画面

楼主(2010-01-15):
一台明基17寸LCD只显橙色画面
但可以显示菜单
已经换过一个好屏试过
各电压正常
已经确认问题出在主板上
不知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故障
请问大家这个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驱动问题呢???
先谢谢了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调调看

网友:
驱动坏了,我也遇到过,当时还有见到VGA口有2个二极管烧了。没去修,直接买了个原装驱动。

网友:
刷个MCU试试

网友:
楼主是不是自己调过那些红绿蓝啊····??
  还有就是数据线那些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重写程序试一下

网友:
好像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板白,有花不了多少银子,省事

网友:
先写24CXX,不行就写MCU

网友:
多谢大家的热心回答

网友:
拆下24CXX用编程器清空再焊上试试。

网友:
把屏线重新插一下。。我上次也有这样的一个,,重新插了屏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