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0-01-15):
P4S0—LA 主板   上面有个芯片 名字叫 TSB43AB22A 触发时后 这芯片超级烫  不过CPU  诊断卡代码是 ————
请问这个芯片跟CPU不过有什么关系吗  我听朋友说这个芯片是管理什么1EEE什么接口的吧

网友:
IEEE1394控制芯片

网友:
楼主,我建议你到潜水区学习吧,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
潜水区在哪里进啊

网友:
这样问是比较难回答,至少要先查下供电什么的正常不,你不会告诉大家说没有万用表吧,呵呵,那就爱莫能助了!

网友:
1394芯片 拆了就好了

网友:
如果发烫,就拆掉1394吧,也没什么作用

网友:
发的过烫就把它拆掉试一下啊,不要这个1394的芯片烫一点是正常的~认不到CPU啊~我有遇过一张板是华硕P5QL的,型号记不太清楚,认不到CPU,也是这个发烫,拆掉一样~结果是压北桥,就能认到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