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错误```

楼主(2010-01-15):
今天接一块845杂牌主板,客户说时亮时不亮。几次通电,不亮时复位灯常亮,内存,CPU,南桥供电正常。用万用表测北桥供电管输出端,用力压则有1。5V,不用力压只有0。5左右,加焊后,通电,主板点亮,只是等屏幕显示时就不停的主板上发出吱吱的响声,我怀疑是主供电电感,正想全部换掉电感呢,师傅说了一句,换个CPU试下```换好CPU(同时把CPU风扇也换了,前面用的inter原装风扇,扇页去掉,只用散热片,用着方便)再点,好了```后来又把CPU换成原来的,还是好的,原来是CPU风扇没有扇页的问题,可屏幕上也没出现风扇错误提示呀,而且有吱吱响声时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你的主板没有测CPU风扇的速度,或者没有打开监控功能,所以没有提示啊

网友:
这个我想因板而异

网友:
还是师傅叼

网友:
师傅是提示换CPU,问题出在U风扇上

网友:
散热不好,可能是温控报警

网友:
温控报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