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N03代换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1-15):
有一块GM520D显卡,现在能点亮。但是有一个场管是坏的.特别的热.
有一个30N03烧了,把PCB板都烧起皮了。
费了好大劲才拆下来.
找一圈配件都没有,手头有一块板子上有几个管.大家看看能用哪个.
9916H 309756
CHN LS 30 U07304
D29BB 1587D
20N03L PS410
20N03L EX229
60N03H 247115
APM2054N GG6AY
没有办法拍照,正好前面有人发了一张这个显卡的图片。正好借来用用。

发在这个版块不知正确与否,因为是显卡上的所以发在了这个版块。
如果错误麻烦版主移走。
谢谢!

故障代换:60N03代换

网友:
60N03
可以的60a 30v

网友:
我用3055换一个~

网友:
60n03 可以了~~3055都得~~

网友:
60N03H
APM2054N
用这2个吧,参数高一些好

网友:
60N03,APM2054N都可以啊

网友:
60N03我知道是60A30V
请问APM2054是多大的

网友:
用60N03代换,现在好用了

网友:
最好用60N03和45N02

如果PCB烧起皮了,一定要查后级的电感是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