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笔记本

楼主(2010-01-15):
今天接手了一台R32 报 1109的抱错
怎么没见过  开机到那个抱错后 就直接自动关机了
郁闷呢  请各位大虾们 帮帮忙
  先谢谢了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报错的,没见过,有哪位高人见过,指点一下

网友:
1109报错。有没有看错啊?我到是没看见过这样的代码。

网友:
哎呀 写错了 是0190  SORRY

网友:
怎么修?怎么差
不好意思 啊 发错了  是0190

网友:
消息:0190: 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电池电量严重不足错误)

解决方案:由于电池电量过低,计算机关闭。将交流电源适配器连接到计算机并给电池充电,也可用充足电的电池替换此电池。

网友:
不是吧 这么简单?
还有 他用外接电源时 还是会抱错啊
进BOSS 都困难

网友:
0190: 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电池电量严重不足错误)

网友:
插充电电路吧

网友:
电池电量低导致的自动关机

网友:
用外接电源也报错,说明接外接电源就没起作用,看电源适配器好坏,修保护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