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锡条能用吗?

楼主(2010-01-15):
产品名称:抗氧化焊锡条63% 600g/电烙铁/电工工具/汽修工具
产品类别:芯片级维修工具--焊接─BGA拆焊工具--BGA拆焊工具
产品描述:在300℃以下钎焊工作温度,液态钎料表面如镜面光亮;出渣量仅为普通焊锡的1/7左右;具有润湿时间短,扩展率优于一般焊料;由于抗氧化剂的加入使焊点光亮,美观、可靠。适用于电子产品的波峰焊和热浸焊。(波峰焊锡缸温度:250±5℃;热浸焊锡缸温度:260±5℃)。

网友:
一般就是用这种63焊锡,质量比较好。

网友:
谢谢张老指点,刚才发信息给您的,做内存槽一要多大尺寸,深度多大,

网友:
有1厘米深度就可以,我用烙铁架上的松香盒子,深度最多有1厘米,一个小盒子就用了2条锡条(共1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