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南北桥、显卡芯片烧了,换了一个芯片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0-01-15):
笔记本南北桥、显卡芯片烧了,换了任意一个芯片是不是都要跟原来的芯片的型号一样?新手不懂,还需请师父们多多指教!

网友:
一样那是最好的,实在没有就要上网查一下可以替换不。

网友:
原则上是这样,但是新手就能换南北桥,显卡,很纠结哦

网友:
还是找一样的换  能代换的种类极少  一般都是不通用的

网友:
最好别用其他的代用。用原型号的最好。但一机器南北桥 显卡都做 你不一定做的都是好的。找个老师傅做。好的几率会大些的。

网友:
最好找一样的,不一样的上去不一定能行

网友:
显卡的话  630能用631   试过的
北桥  943GM能用945GM   试过的

网友:
一样的最好,型号不一样,可能会烧东西哦

网友:
迷糊个人的观点是板子上的主要芯片都烧了,把它们都更换了最好用同型号的,但新手不宜操作,除非你有中高档BGA机在师傅的指导下完成,这还不能保证成功率100%,若不是出于学习维修技术的角度考虑,建议直接更换主板吧

网友:
还是找一样的换  能代换的种类极少  一般都是不通用

网友:
俺是新手,除了换桥啥都不会

网友:
那肯定要一样的撒

网友:
原型号的代换那是最好了,能找到替换型号的也可以。。

网友:
对就应该用一样的代换。

网友:
最好型号一样才换,减少不必要的问题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是一定的;等到了时候你懂得多 了,知道代换时就另当别论了。加油吧!

网友:
有同样的最好。。没的话在查查跟什么可以通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