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L PP26L屏花,稍后正常

楼主(2010-01-15):
外接显示器没问题,确定是屏的问题。每次第一次开机,屏颜色不正常,可以进入系统,正常工作,开机后屏会一点点发生变化,之后一切正常。再次关机开机也正常,持续使用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屏线没问题。 以为是天气原因,本地温度常在0度左右,但客户说8月份就开始有此现象了。
     求助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你的意思是第二次开机就正常了,你不是安徽安庆的

网友:
不像是缺屏上正负电压,因为之后一切正常。像是某个元件的问题,屏上电路板外观没有明显不良状况,电容方面不知会不会,增加几个贴片电容不知会不会有作用,。。。

网友:
排线的问题多点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屏上PCB板上有没有元件有异常?

网友:
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排线不会有问题,它的排线是一片PC板。屏电路问题,但就不知在那一块(部分)了。。。

网友:
这个我修过 是屏上的某个贴片电容失容了,换掉就好或者并几个

网友:
干嘛不先换张屏试试。。这机器显卡问题挺多的。。。

网友:
并了电容,无效。。。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供电的问题吧,刚开机的时候,跟楼上几位说的应该差不多了,重点查电容。你查一下屏线进到屏上的电压,有个保险的,开机时测一下它有没有较大的变化。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公布答案吧…

网友:
显卡虚焊了或者屏坏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但怎样解决?

网友:
是不是DELL1420的机子,这机子屏线也容易坏,显卡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换屏确定问题在说,也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显卡虚了吧,做个BGA不行再换屏试试。。

网友:
先换屏试试吧

网友:
呵呵谢谢大家,苦于手上无屏要不早换了,唉。。。是1420,这排线等下拍个照上来

网友:
换屏好了,开始发了一个屏,但没图像,后来又发了个原装屏后OK了。原屏电路上也没见93XXX的密码芯片,只有两个八脚的W236芯片,应不是码片!纳闷惭愧中。。。只在换屏的功夫,没有修屏的境界呀,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