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故障

楼主(2010-01-15):
一主板 代码从01-C1循环显示,换过IO,还是一样.CPU电压 时钟 复位都正常

网友:
跑C1 表内存不过,换一下内存 我抢了哟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查内存供电和时钟,耍BIOS,测内存数据地址线,加焊北桥,换北桥。

网友:
PCIE也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北桥 换北桥 什么时候才有BGA啊

网友:
查内存供电和时钟,正常,没编程器刷不了BIOS  有个G540还不支持 芯片是SST M50FW02

网友:
跟我用的是同一款编程器 感觉 还不错
  论坛里买的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2010-02-26):
查一下内存的供电和时钟,及各数据线,地址线是否正常!

网友:
好难呀,继续努力!

网友:
查内存供电 bios 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