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60G用MHDD扫描全盘!!!!号

楼主(2010-01-15):
WD1600AAJS在BOIS里能识别,在mhdd里按F2可以读出硬盘的信息是正确的,但是很慢,扫描全盘都是!!!!!!号,看了没有密码锁住,怎么维修呢?

网友:
上PCI3000修吧!有效率源的相应工具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张先生的解答,我想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也好有思路应该从哪里开始。

网友:
这些工具本身就有检查功能,请用上述工具检查出了啥毛病!

网友:
在MHDD中看PWD灯事红的话就事加密了 如果没有密码那就事固件有问题

网友:
用效率源的工具,连续点了两次硬盘重建,一次不行,必须2次。

网友:
没有这个盘的固件,目前无法维修,无奈呀!

网友:
3K的数据库看看 应该是固件坏了 或者SMART表坏了

网友:
问题还是在固件上,AAJS的盘的通病,这种ROYL盘盗版PC3000 没办法修,只有UDMA可以支持,或者效率源WD专修,这个盘如果不要数据的话,就别修了,修了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