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3000死机

楼主(2010-01-15):
用外接电源开机还没进系统就死机,用电池开机可以进系统但用不了多长时间也会死机,重装了个系统也还是一样,怀疑硬盘,换了个情况依旧,以为机器温度过高导致,就吧键盘拆了下来,用风扇对着吹,可还是没用,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大家有谁遇到过啊,给点意见,先谢了

现在机子已经好了,是师傅修的,他说是主板上的一个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问是哪个电容他没具体说(要想学的好还得偷学啊 ),不过还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装驱动试一下

网友:
好像不行慢装的系统也有试过

网友:
供电是否稳定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漏电啊 好像看别 人说过 用适配器 不正常 用电池可以用 论坛上好像有你去找找

网友:
拔了外接设备。。。试试。。。

网友:
充放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一样,硬盘光驱都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不过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