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芯片的具体型号

楼主(2010-01-15):
芯片烧炸一半,只能看到个TDA20  不知是是TDA2030 还是TDA2050 还是? 音箱的音频功放

网友:
咦,图片哪去了

网友:
看音箱的功率确定是哪个芯片。一般情况是2030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图总算出业来了,炸掉了半边,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
这是一个有源音箱的主板,上面有三个这样的管子,都为2030.

网友:
一个管子管低音,其它两管是左右声道

网友:
两个电路上差不多,只是输出功率相差较大
另外,一般都是立体声的 所以是两个,,,你看另一个是什么型号,,,两个应当是一样的,,,

网友:
两个电路的对比,,,,,,,,,

网友:
两个电路上差不多,只是输出功率相差较大
另外,一般都是立体声的 所以是两个,,,你看另一个是什么型号,,,两个应当是一样的,,,
引用 网友A:

对啊,上面散热板上不是还有一个完整的在吗!

网友:
感谢这么多朋友帮助,看了下板上总共有三个,另外两个型号为TDA2030A,这三个型号是一样的吗

网友:
我 看见旁边有一个和那个不是一样吗  是声道控制器吗
含是电路控制

网友:
如果是电脑音箱,看那做工应该是TDA2030的

网友:
TDA2030,音响好多都用这个

网友:
TDA2030   功放IC
脚1 +输入 阻抗100K 欧
脚2 -输入 阻抗100K 欧
脚3 -电源输入   -5  —   -22V
脚4  输出 阻抗3-8 欧
脚5+电源输入   +5  —   +22V
有打TDA2030字的那面正对着你,从左到右数就是1-5脚

网友:
一般的电脑音箱用的都是TDA2030。

网友:
低音炮或小功放中无一例外都是用TDA2030。

网友:
九成是TDA2030

网友:
tda2030...........换只差不多也可以,我之前帮客户换过很多这样的现像

网友:
大多数是2030的,看旁边一个完整不就知道了

网友:
大家说得对,肯定是2030的,一般都一样

网友:
100%是2030

网友(2010-02-27):
三个一样的啊 2030的啊

网友:
和我的2.1音箱一样布局, 把两个徫星运放放在同边.
如果右边那个是2030, 那左边应该也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