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17LC不通电

楼主(2010-01-15):
接一台17寸CRT ,LG T17LC显示器,电源不通电。查3842的7脚电压才11伏,8脚没5伏电压,查7脚启动电路是通过接一个2W39K的电阻到整流桥堆的一个交流端。这点就搞不明白了,正常情况下是接一个120K的启动电阻到+300伏滤波供电才是的啊?如果断开此电阻7脚没电压,但接上以后也就11伏左右不启动,请教各位师傅有没有碰到此类问题的。

网友:
3842以及7脚供电滤波电路原件都已换过的了

网友:
启动电路有两种接法。一种如你所见到的LG,其实这种是个半波整流电路,启动电阻取值在 几十K。另一种是接在300V上,电阻一般在100K左右

网友:
反馈供电电路你查过了吗?还有6脚的开关管控制脚的连接电阻这些你都没查,4脚的外接二极管有无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