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已连接上,但无法收包发包,请各位指教一下

楼主(2010-01-15):
昨天收到了日立一体机845主板,故障现象为XP找不到集成网卡。
尝试装一个PCI网卡并在COMS中屏蔽集成网卡,但装上后无法开机。

无奈之下只好更换集成网卡8100BL芯片后,可以找到网卡并自动安装驱动了,但不能收发数据包。
刚刚又更换网络隔离变压器还是不行,系统已经重装过一次,MAC地址也已经重新刷过。

烦请各位大大指教一下。

网友:
建义换下网卡口.

网友:
25m晶振也换过了

网友:
网卡口用测线器测过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否代表南桥有问题

网友:
加焊下网卡芯片试试呢!

网友:
刚加焊过还是不行,PING 127.0.0.1 也显示正常。

网友:
我前天解决了一个这样的故障   网卡接口有锈斑

网友:
检查网卡接口 既然已经检到网卡就不用考虑供电和频率了 如果更换网卡接口无果 打一下RX TX信号 一共8个 在看看PCI总线的对地阻抗 看看PCI槽有无倒针

网友:
1236...其中一个坏了。。。。。你定义网关。。。PING 网关才先。。。

网友:
也要考虑一下你的网络是否正常呀?一般你要是插上网线,网络就能连上的话,网卡的问题应该不大了,

网友:
检查一下你联网的其他设备是不是有故障

网友:
设置一个固定的IP地址,然后再运行中PING你这个固定的IP地址就知道网卡本身是不是好的,要是PING不行就要考虑你外接的网络设备问题,如网线和路由器,仅供参考。

网友:
网线、水晶头已经测过都没有问题。PING本机IP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能收发包。难道是网络变压器没有换好?

网友:
路由器也肯定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网络变压器出了问题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PCI槽无倒针.开机的时候插上网线,开机后会显示已经连接,但无法获取路由器IP地址。如果在开机状态下拔掉网线再插上的话,本地连接就再也不会显示已经连接上。

网友:
刚刚换了MAC地址芯片,现在可以发出数据包,但是不能接收数据包。

网友:
我有一张945板,换了网卡芯片后也是这种问题,现在只能用USB网卡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