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0BB如何用PC3K修理

楼主(2010-01-15):
MDL:400BB-75CAA0
DATE:25 JAN 2002
DCM:HSEANA2AA
  故障为用MHDD扫描,红块太多,且无法修复(可能G表已满),现在想用PC3K来加P表,结果是:跳安全模式(电源插头过来3个跳线全短接),开机,电驱不转,但主板COMS里检测不到硬盘,(之前不设跳线时可以认的),进PC3K选WD-》WD BB-》按F11,硬盘始终不能转,也不能认出硬盘,不知是什么原因了,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WD的安全模式是用于读写ROM
你的盘色块,你跳安全模式干嘛???

正常模式,先检查模块

网友:
把跳线全部拔掉,进3K 把模块修好再说了。

网友:
修这样的盘拿手

网友:
WD的盘修起来真正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