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笔记本电脑LCD暗

楼主(2010-01-15):
最近接了一台IBM R52笔记本电脑,LCD暗,但是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用户送修之前键盘进过水,并且键盘的个别键不好用,这种情况下屏幕暗已经排除了灯管,高压条,我想请各位高手问一下与键盘排线那块的接口有没有关系,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哥们,你看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和键盘盘排线没有关系,你还是从高压ON的信号向主板上查吧

网友:
改个通用的上去能行吗?

网友:
你先看看高压板的各个需求  满足的话就向下查  如果缺供电或者信号的话  就向下查     暗屏跟键盘排线没有关系

网友:
与EC有关,换个看下

网友:
找个地方,飞个开启电压上去。我用的就是R52集显的,185899C

网友:
高压条供电和开关信号有没有

网友:
用键盘调一下亮度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先点灯管(估计不是灯管的问题),如果亮,查高压板的工作条件,电压16V,GND,ON开启信号3.3V,如果都出来的话就是高压板坏了,如果不出来,顺线查,有可能进水导致主供电16V保险烧了

网友:
暗屏跟键盘排线没有关系的。。IBM-- T4系列和R5系列的机器屏暗,屏线接口给高压板供电的保险坏了,

网友:
一般是保险和排线断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T40 LCD比较暗
换过高压板OK

网友:
IBM 的屏线 相对来说最结实了, 换个坏屏光插灯管 试试, 再查 高压的工作条件, 如果是控制信号问题,我建议改飞线,比较省事, 否则查到最后 搞不好是 EC 局部挂了,

网友:
Q45 六脚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