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了系统怪事

楼主(2010-01-15):
电脑重装系统时,他显示加载错误,结果重新启动后显示“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Press Ctrl+Alt+Del to restart”,然后我按它说的按组合键“Ctrl+Alt+Del”,结果重新启动后还是显示“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Press Ctrl+Alt+Del to restart”,我重新启动后按F12选“CD-ROM Drive”后回车,还是显示如上提示。现在我就是想用WINXP系统盘重新安装系统也没办法了。请高手们指点一下怎么操作,请帮我讲解详细一点,谢谢!
声明  技嘉板 一直都是好的今天是把原来的硬盘买了我才换硬盘的    硬盘检测没坏  光驱新的 数据线新的 也换了另一个硬盘还是一样的效果 我用DM9.7低格的 内存也换了的 大哥些快帮忙啊

网友:
呵呵,何不换个CPU式一式

网友:
lCPU 表黑 我 哦楼上 的

网友:
老子无语了 刚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我一边期望基地的大哥些给我建议 一般心灰意冷 想到还说明天去找师傅   就在刚刚 我看到废料箱里 有根很不起眼狠脏的 数据线 我心想老子不相信用你会好  日接上去  心里冷了 下 遇到鬼了  好了一路高歌  现在马上G完了  我 朋友些你们无语不

网友:
呵呵,莫名的错误,没办法了。
你换回原来的硬盘试试看啊。

网友:
数据线的问题 ??~纳闷

网友:
太奇怪了吧。技嘉一向都是信心保证,但是很多人却遇到很多奇怪的问题,
我觉得你是不是接口搞送了,还是什么?

网友:
是串口的吗,现在串口的硬盘经常会出现默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分区表的问题。楼主用DM分一下。或者是硬盘要挂了!

网友:
数据线经常会引起莫名其妙的问题,有时装反或者接触不良就不行。

网友:
我遇到过研华工控机就是这种问题,换硬盘线ok 晕死

网友:
那种问题我经常遇到得!一般师傅都叫我换线%OK

网友:
c 盘有激活啊.

网友:
不要忽视小小的数据线哦,越容易忽略的地方越容易出问题,我就被数据线害过N次了,像什么不认盘啊,认盘不能GHOST啊,DOS认盘MHDD不认啊等等都有可能是数据线引起的

网友:
我还没遇过,是不是没激活C盘

网友:
我今天出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我是把数据线插了扯,扯了插,一下认,一下找不到,把我搞死了
造孽
花了几头牛的力气,完工

网友:
其实我也遇到数据线的问题,因为质量造工山寨出现无名的不能认盘,但是还有其他因素,但是却死在一条小小的SAS线上,大家警惕警惕

网友:
先换回原来的 硬盘挂上去.看行不行,不行的话 放放bios的电..然后在挂新的硬盘. 再分区//

网友:
俺刚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
检查完后突然发现cpu风扇脏了,有大量的灰尘,清除后恢复正常。
有时候不能只看表面现象,换个思路也许柳暗花明。

网友(2010-03-03):
我碰到还有更怪的!   主板不给硬盘分区@

网友:
老子无语了 刚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我一边期望基地的大哥些给我建议 一般心灰意冷 想到还说明天去找师傅   就在刚刚 我看到废料箱里 有根很不起眼狠脏的 数据线 我心想老子不相信用你会好 ...
引用 网友A:

新的数据线一样会遇到有毛病的(特别是黄色的那种80线的),或者安装后接触不良,造成进不了系统或安装不了系统。从事电脑安装与维修10年的菜鸟路过。

网友:
其实我也遇到数据线的问题,因为质量造工山寨出现无名的不能认盘,但是还有其他因素,但是却死在一条小小的SAS线上,大家警惕警惕
引用 网友B:

SAS线?这是什么线?没见过。

网友:
进BIOS看识别到硬盘没哦

网友:
分区表回复下试试

网友:
进BIOS看能识别硬盘不能,若能,用MHDD的“ERASE"一下,然后,重新分区格式化一下。在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有四种原因: 1 是数据线。 2是分区表被病毒破坏。 3 是硬盘有问题。4 硬盘电源插头。

网友:
你装的是ghostXP吧不要装ghost要一步一步装

网友:
数据线问题?我以前经常遇到,劣质货问题很大

网友:
不知道,小的不太懂。。

网友:
分区问题,我也遇到过,串口硬盘的数据线也分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以前也遇过这样的问题,遇到问题要冷静一个一个排除,不要将问题复杂化就好.

网友:
我还遇到过就是刚开始gost都不让gost的也是数计线的事。

网友:
有些时候使用串口硬盘,再装系统时不能装,应该进入bios的更改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光驱或光盘有问题

网友:
重新分区试试,或数据线换条

网友:
太经典了 值得学习,还请楼至多发点维修经验,  我曾经修了一个笔记本做系统 没在BIOS把并口转串口,结果装系统老蓝屏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硬盘320G,现像和LZ的一样,最后重新分区后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什么盘装系统,原版的和一部分克隆版的系统不支持硬盘的AHIC模式,DM9.57倒是可以格式化或或者分区,进BIOS更改一下硬盘模式,再用分区软件看一下,有没有设置活动分区。如果都正常应该是主板出故障了,可以用U盘试一下,能不能安装

网友:
你把硬盘接到其他机子COPY完GHOST再接上去安装试一试。

网友B(2010-04-08):
SAS线?这是什么线?没见过。
引用 网友C:

有这种线!!是新的服务器硬盘接口线!跟SATA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