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X11KS0A的BIOS密码,硬盘密码,开机密码破解?

楼主(2010-01-15):
三星NP-X11KS0A的BIOS密码,硬盘密码,开机密码破解?

不刷BIOS,能去除这几个密码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
1:硬盘密码必须上pc3k,或者xly

2:开机密码必须拆机,找密码芯片,

3:bios密码估计写了密码芯片,也去掉了

网友:
不刷BIOS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照做试一下

网友:
2楼的回答就是标准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