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000死机

楼主(2010-01-15):
一ASUS A3000的每次进系统后用一会儿(大概十几分钟)就会死机,而且死机后按开关都关不了机,必须要拨电源才能关,断电关机后再就开不了机了,待机还是0。04按开关无反应,此时必须拆开机,就又可以开机了,用一段时间又死,散热方面正常,每次死机后风扇还不停地转,系统也换了安装版,硬盘也换了,所有的外设设备也取了,都还是一样,对了,机子死机后,鼠标还可以动,但不能进行任何操作,键盘大小写灯也可切换,恒流电源显示电流却停住不动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此机内存也换了,进PE也是一样过十几钟就会死机

网友:
解决了没有,看看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硬盘没问题吧, 没问题的话,再看看CPU核心供电是否正常,先查电压,电容漏电,南桥有问题

网友:
先加焊CPU供电IC。A3000的北桥,显卡出故障的也很多的。先保持加焊

网友:
感谢各位的指点,刚用850吹了下CPU供电芯片,以前放电影十几分钟,现在放了二十几分还没死,下班了,明天再看看,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的供电不稳

网友:
刚才同事说,加焊CPU供电后还是会死机呀!

网友:
CPU是AMD的还是INTEL的,AMD754的话加焊座子看看

网友:
楼主修好了  分享下哦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原件虚焊,还有就是器件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