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H-GJ15L3  联想   AOC代工的

楼主(2010-01-15):
我有一台   LXH-GJ15L3  联想   AOC代工的显示器   30+50的TTL的屏  ALi M6759的 MCU
找不到程序,也不知道芯片坏了没?  有没有高手修过这屏,帮帮我,  先到这里谢谢了

网友:
程序我这里有

网友:
太谢谢了版主了,  好像很多编程器都不支持这芯片? 用什么软件可以刷写?

网友:
你说一下是什么故障。。。。

网友:
调显示器时出现乱码,在8000*600不正常,每次用半个小时就不正常,闪屏,

网友:
这个要用通用型的编程器,比如论坛里面经常提到的580U之类的都可以

网友:
这个MCU要换掉的,可以使用W78E65或者SM89516直接代换

网友:
感谢!!  买不起哪个东西,还是放弃好了,

网友:
版主有没? 能不能帮我找个芯片帮我刷一下,说一下价格多少?看值得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