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管的问题

楼主(2010-01-15):
主板CPU供电的上管,拆下后测没问题,接到主板上后,D-S一直接通,什么原因,请教一下?

网友:
有的压是通到桥中的   可以拆下CPU再看看

网友:
这个很正常

网友:
绝缘栅型,你的红表笔碰到G级,使D和S导通,正常,把场管放电就好了

网友:
再拆下来测测,反正吹一下的事,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