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一SONY本本 与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10-01-15):
SONY VGN-S38CP本本拿来时开机掉电 怀疑供电支路电容有漏电 电容漏电导致掉电是SONY本本的通病了 于是采用风枪逐个给电容加热 加热一个电容开机一次 当加热到北桥供电滤波电容时可以开机 电流上升到0.6正常 终于找到问题 换电容故障排除 哈哈 风枪温度在200-250度左右为宜

 会员632483300鑫豆2024-1-27 11:42

网友:
晕,知道了,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这也可以啊 学习下了 可能是此类机器的特色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新手学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7279-1-1.html

会员152004 -4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简单又快的方法,值得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从来没这样修过。。。LZ厉害。。。。

网友:
楼主到是挺有办法的,可是这样,不如用波波看看关键电压和信号的波形,这样会不会更方便些呢!

网友:
为什么要逐个电容加热在开机么?请教楼主了?

网友:
这种方法有特点呀,顶了

网友:
确实不错,机器有通病了,就是可以这样弄的。

网友:
这个办法挺牛的,我也试试

网友:
难到漏电的电容加下热就不漏电了?没道理吧

网友:
方法不知道 但是你怎么能判断哪个电容坏了 请问下 坏了不就存在短路了么

网友:
请问LZ掉电了电压会回零吗?

网友:
为什么加热后电容就不漏电了呢?

网友:
开机断电有可能是核心没供电,又学到了一招电容也有可能,顶楼主

网友:
sony也有这种通病啊

网友:
这个办法值得学习,索尼的机器还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样也能把坏电容找出来?

网友:
为什么要逐个电容加热在开机么?请教楼主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7279-1-1.html 因为供电电路电容漏电检查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当加热到某个电容能开机时 说明就是此电容的问题

网友:
SONY VGN-S38CP本本拿来时开机掉电 怀疑供电支路电容有漏电 电容漏电导致掉电是SONY本本的通病了 于是采用风枪逐个给电容加热 加热一个电容开机一次 当加热到北桥供电滤波电容时可以开机 电流上升到0.6正常 终于找到问题 换电容故障排除 哈哈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7279-1-1.html 风枪温度在200-250度左右为宜

网友:
楼主强,方法也强悍,温度高了,电容就好了?请楼主说明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容被加热后介质间的阻止变大 电流变小

网友:
电容很多,你就慢慢玩吧。

网友:
方法是不错,但是板上电容那么多,一个一个的加热到什么时候去呀

网友:
想了很多天也没想通  古今中外也没听说过  漏电的电容加热后就不漏电了  没道理啊  让我再想想  有高手能给个合适的理由吗

网友:
这样查露电也行?楼主的方法也是相当有道理吖!

网友:
哈哈学习了,以后修漏电的电容有招了,不好排查的 全部用风枪吹一遍

网友:
楼主利害 好辦法佩服

网友:
以前也遇到一台用风枪把板子吹一下,就可以开机,,过会就不能开机了。。。。到现在还没想明白,,机器也拿走了

网友:
不错高手 最少有1年的工作经验了   多交流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就掉电不是很好查

网友:
这种办法我也学学了,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这是好办法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 无意中发现的维修方法 拿来互相学习 还请高手多指证

网友:
电容漏电用示波器应该可以测出来吧

网友:
这样也行,LZ真强!又是一个难得的经验!ha!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