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电源接反了,一般烧哪里

楼主(2010-01-15):
一台Dell 1400 ,电源的正负极接反了, 现在待机电流0.01A 开机键有3V电压,开机芯片是smsc ME c5025-NU ,会不会烧开机芯片啊,哪位有 这种机型的
原理图
啊,麻烦传一个,论坛上下了一个,但打不开,要密码
芯片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烧东西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我测了,都是好的,代换了,也不行

网友:
测下 电管供电脚有没有供电 再排除下

网友:
1400的没修过,不知道是不是和1420差不多。
如果是的话查下充电芯片MAX8731,经常这个坏引起不触发。
看下8731的LDO5V是否输出正常 REF4V是否正常,2.2V的ACIN是否正常,13脚ACOK是否有高电平。

网友:
DELL设计有保护的。呵呵。见别人弄反过的。会保护起来的。还有就是电感。

网友:
用手摸下看看有没有芯片发烫之类的啊

网友:
你现在的问题是 待机没大电流吧 如果反了烧短路一量就知道了 我冒图纸

网友:
谢谢5楼的兄弟伙 换了充电芯片MAX8731,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