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遇到的尴尬事

楼主(2010-01-15):
今天中午客户打电话说电脑运行慢,需要重新装个系统,结果装了3边系统网卡驱动都认不上 ,她的网卡是集成的(Realtek Rtl8168/8111 PCI-E Gigabie Ethernet NIC),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网上邻居上面没有本地连接显示,只有宽带连接。郁闷!用她买机送的主板驱动光盘中的网卡驱动安装显示完成,需要重新启动但重启电脑后网卡驱动仍然显示没有安装成功!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该怎么解决?我在想不会是她的网卡坏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不是,很简单   ghost版的装系统大多都是将驱动打包在里面。造成了驱动的冲突所以找不出来,如果你用的是微软推荐装系统的方法包你成功!绿色版ghost也可以。祝你好运

网友:
看看bios里的设置

网友:
我晕!它都在系统界面读出硬件信息了还是网卡坏了?   明明是驱动没有装是怎么是网卡坏了?网卡坏了就找不到硬件了

网友:
我有见过是主板上有一个小跳线弄的,跳上去就可以找到主板上的网卡了

网友:
这就是GHOST安装的坏处.

网友:
换版本吧, 那板子应该是NF3的 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看下是否有未知设备!,用手动安装驱动

网友:
手动硬驱,最好先安个主板驱动,不行就把网卡驱动单提出来,然后手动驱动,实在不行,驱动之家单下一个网卡驱动

网友:
你到设备管理器去看网卡是否没有安装驱动,手动安装试一下。不行换一个版本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中先将其卸载后,再手动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
说下主板型号。先检查BIOS,然后用安装盘吧。
期待结局!

网友:
是XP吗??
有没有打补丁??
去Realtek官网下载最新版本驱动试试吧

网友:
还装了3便? 一遍就够了

网友:
装多了就好了

网友:
手动硬驱,先安主板驱动,再网卡驱动。。。。,

网友:
别的人把系统做好了,网卡没有坏!!!郁闷

网友:
一定是驱动问题,你装系统用的GHOST版,造成这成情况,下次用纯净版,再用驱动盘,就没事了

网友:
硬装试下,就是安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