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修得多。。这块是少见

楼主(2010-01-15):
945主板。。。开机报警。。开始以为是内存问题,后面换了几根内存还是不行。。。一下子把主板拆下来了。。。。通电测试。。插上内存主板诊断卡跑34。。。没有插内存。。主板报警。。。。。我万能表测量电压。。。全板正常。。。主板有复位。。。。万分感谢。。。BIOS已经刷过~~~~~~~~~
主板诊断卡

网友:
不上内存跑23

网友:
报警声音是什么样子,滴滴滴,还是一长两短

网友:
板子上不安装内存不可能会跑到34,

网友:
不上内存就会34。。。CPU座子我用带灯假负载测试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