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

楼主(2010-01-15):
2.1 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的开关特性
一、二极管开关特性
   在数字电路中,为便于分析,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取单一值(硅管0.7V,锗管0.3V),利用二极管单项导电性,实现一个受外加电压极性控制的开关,从而获得高、低电平。 如图2.2.1示二极管开关电路:假定

二极管D的正向电阻为0,反向电阻为¥。则当

时,D截止,

时,D导通,

二、双极性三极管开关特性
   晶体三极管工作于截止区时,内阻很大,相当于开关断开状态;工作于饱和区时,内阻很低,相当于开关接通状态。三极管开关电路如图 2.2.2(a)示。 输入控制信号

为矩形电压脉冲,电源电压

,输出信号为

,三极管开关电路输入输出波形如图2.2.2(b)。

网友:
怀念起数电来了,两个二极管放在一起就是与门,那天我看t61图纸的17003时看到shdn引脚的控制电路突然想到的....

网友:
这些都是基础,呵呵,简单的材料组合!也是电子产品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