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偏红而且很会抖!!!!

楼主(2010-01-15):
一台杂牌显示器一开机屏就偏红色!而且 屏幕很会抖!!!更换驱动板后还是一样!高压板也的换过还是一样!最后确定是灯管问题是不是老化了!小弟不才!灯管没有焊接过Q!求各位师傅灯管怎么焊接要注意些什么11!!!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液晶屏的这种故障的确是灯管老化所造成的!

网友:
但不知道你的是多大的屏,如果是17以上的就是4灯的屏,你可以用替换法来确定是哪一个灯故障,找一个好的灯(要带插线的),直接插到高压板上把对就的灯线拔掉一个,然后再开机试,依次把4个灯试完,就找出坏的灯了。

网友:
至于焊接问题,当然焊灯引角的时候时间越短越好,时间过长会弄坏!

网友:
把新灯的引角先加焊油上好锡,然后把引线也上好锡,这样再施焊就会省事了。也会很快焊好,通常在1秒内就能搞定。并且焊点光亮。

网友:
灯管老化了吧。。。。。。。。

网友:
换灯管没什么的,就是小心小心再小心,一定不要弄破屏、弄断线,还要少进灰就可以收钱了

网友:
多焊几次就会熟练了,可怜我 才换过一次,还是判断失误,以为灯管问题,结果没问题~~
原先的那根还弄断了,呵呵
还有装的时候那个卡子不小心就会装反,就得重装!

网友:
换灯管的时候需要细心,小心,总之,铤麻烦的

网友:
液晶显示器 换灯管不是 很难    我怕的 是 笔记本   那个变态    液晶一般有铁盒子包着

网友:
笔记本灯管就一根不是很好换的么?
熟练了换什么灯管都一样

网友:
胆大心细,也不是很难。

网友:
灯管偏红!而且等一下就会灭!是不是高压保护了!!换上新的灯管会不会好的

网友:
高压保护怎么解除

网友:
灯管老化了吧  一定小心哦

网友:
这些个山寨货就是人家淘汰的屏重新改装的 灯管最先老化 最明显

网友:
你不是换过高压板了吗!直接换灯管就行!

网友:
注意绝缘。。

网友:
灯管有问题  换灯管

网友:
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