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饼大大好,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0-01-15):
想在基地淘宝店买点东西,别的选好了,还需要买一些MOS管,4922,双N构道复合MOS管,店里没有,只有4800M是复合管,问伙计是不是双N的,她不知道,让来请教一下,能代换4922吗?
问题

网友:
两个管子的脚位和参数都在这里,自己对比一下吧

网友:
也就是说可以代换了,是吗

网友:
从参数上看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有点区别,如果找不到一样的,可以考虑代换。

网友:
第二个图里封装的两个管子参数不太一样,使用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