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有硬件,不能识别,要保存文件,求助

楼主(2010-01-15):
Kingston 2G U盘,能检到硬件,但识别不了,老是Unknown Device,是不是需要量产一下啊,但里面有重要的数据,各位前辈能指点下,该怎么办吗?

网友:
修起来,文件有危险吗?

网友:
量产后数据就没了,先测量电路板基本线路通不,然后更换晶振看看能认吗?再不行同型号主控……

网友:
无法识别,晶振或主控

网友:
好像是用镊子短接闪存芯片的某两个角 插入电脑然后拿掉镊子就可以识别了

网友:
好象挺复杂,能详细说一下是短接哪两个脚吗,没修过这个,实在不懂,反正重要的是数据啊

网友:
先更换晶振,看看能不能解决。如果是行货金士顿基本可以断定是主控坏掉了,如果是水货,可以尝试短接F的29  30 脚连接电脑试一下电脑是否能正常发现。行货数据恢复的方法找个一摸一样的主控更换即可,水货数据恢复方法找量产工具先扫描,千万不要量产高格更不能低格,记住只能选择扫描,扫描完毕,用恢复软件恢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