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146的SCSI硬盘电路板烧坏,怎么修?

楼主(2010-01-15):
我有两个富士通MAX3147的硬盘,因为不注意接了个12V和5V接反的68针转80针转接头,现在5V输入部分保险烧断,后级对地短路,因为跑不清线路,所以不知从哪里下手,哪个高手帮我看一下这两个硬盘该怎么修?非常感谢!!

其中一个是一个供电的六脚场管坏了,用另一个板上的管子换后一切正常,另外一个那个最大的芯片烧了,等着换板。

网友:
这样可不好办了 只能慢慢跑线路

网友:
现在就是拆开了我也跑不通,看哪位兄弟修好过类似的SCSI硬盘,提供一下宝贵的经验

网友:
你看看那些元件在什么方向的

网友:
硬盘估计是没救了   就算跑出来  去哪找件呢

网友:
把线路板换掉不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几个帮助我的好朋友,现已修好一个,另一个等待换板中

网友:
有个新手用的不怕死的办法,哈哈,用可调电源接上短路的电源,电源开到5A 让他电路板去烧。烧到冒烟也不怕。然后眼睛看,或者手摸,哪里温度最高,那肯定就是损坏的东西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