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C.NC65-M2

楼主(2010-01-15):
七彩虹主板C.NC65-M2 内存供电管烧,测内存对地阻值只有26.
不会是 桥部分短路吧。 有修过此板给指点一下

网友:
你换个管看加电看桥发烫吗  不要这么快就说桥短路了

网友:
嗯 换过 06N03LA 09N03LA
换上 到点亮的时候,内存就无电压输出了,
把管子 拆下来 量测也没问题。

修过其他的板子 内存供电对地阻值都没有这么低的,就是不知道那短路拉低了。

网友:
七彩虹主板有一款通病。

网友:
他说的通病肯定不是你这块啊,他说的应该是天冷不加电那个通病吧

网友:
七彩虹主板有一款通病。
引用 网友A:
话只说了一半,等于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