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奇怪问题

楼主(2010-01-15):
一块昂达N61G主板,各部分供电完全正常,CPU,内存,桥,供电完全正常。鉴于6100显卡易虚焊,也加焊了,BIOS也刷过了。CPU坐阻止也正常,还是不跑码,哪位高手有下步思路,CPU复位正常。

网友:
加焊之前有压下桥吗?你确定加焊没问题吗?如果加焊后还和原来的鼓掌一样建议压下桥看看

网友:
建议拆下来重新做桥,这个极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国。

网友:
没有断线,我也估计桥有问题,明天杀6100桥试下

网友:
这个板是无铅工艺的,请确定你的设置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