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车载mp3不能正常使用了!

楼主(2010-01-15):
我的清华紫光车载MP3不能正常使用了!连接到电脑上提示发现未知设备,需要安装驱动,但无法安装,MP3屏幕上一直出现Loading.........不能正常显示!请各位师傅们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
这是典型的固件丢失症状,当然不排除主控芯片坏的可能,但是主控坏的几率很小,刷固件应该可以解决,需要你提供车载的板号和主控型号才能确定具体的固件程序

网友:
如果USB无法认同的话
一般是几个原因:
1)USB供电电源不够。  USB默认的最大电源是500MA,但由于制造及USB连接线的原因,有可能造成USB给外设供电后不足。
   你的原因就可能只这种情况,你换个好点的USB连接线,估计就好了

2)设备损坏。
3)同一电脑上同一时间插入得USB外设太多,造成外设有可能供电不够。
电脑有静电也会导致不能识别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