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pgood信号想到的问题

楼主(2010-01-15):
每一个供电芯片在运作正常之后都会发出一个pgood信号反馈给南桥(问题1:是直接反馈给南桥还是通过i/o给南桥?)
pgood的运作方式小弟认为是这样的,当一个pgood信号发出并被南桥接收到后,南桥会返回给i/o一个信号并通知i/o开启下一个电压,然后进行这样的循环
电压的顺序是由大到小,从3,5v一直到cpuvcore,这种理解的思路就是如果有一个电压不存在就要查找它的上一级电压
还是并不是这种顺序,而是所有的pgood信号经过逻辑(比如n多与门)然后统一成一个信号最后开启cpu电压),这种思路就不好找了
不知道哪种时序的理解是正确的,还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好复杂哦,没研究过

网友:
LZ理解的太过繁琐了吧,好像是没有固定的规律的。

网友:
个人认为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环回,但是会有类似反馈控制的这种环回,在分析基本功能时可抛开反馈部分.
但是在分析类似RS触发器之类逻辑电路时,应考虑输出与输入的关系.

网友:
VRMPG信号不会给IO吧,如果有ASIC的,那可能是先到ASIC再到南桥,不然就是直接到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