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1-15):
第一次,是换了撮纸轮,用了三天左右,就不行了
现在的情况是,指示灯绿色正常,预热正常
有的时候有进纸动作,一下就停了,有的时候就听有声音,什么动作也没有
三星

网友:
有搓纸动作 但可能是搓不上来纸,因为传感器没有检测到纸 所以就停在那里了

网友:
如果检测不到纸,这个打印机会亮红灯啊?还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高手帮忙啊,现在没有搓纸动了,我认为是离合坏了,别人有人说是分页器坏了,不会修,哪位指点一下,如何确定故障部位

网友:
换进纸离合器肯定好 听到声音应该是电磁铁吸合的声音

网友:
换个好点的搓纸轮试试看。有些质量很差的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
考虑到打印机自身是一种比较精致的电子机械设备,因此对于它的操作方法、工作条件、环境温度等都有一定的要求,倘若这些要求无法满足的话,打印机随时能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机器故障,当然引起打印机出现故障的原因,也有可能是计算机系统或人为因素造成的。这不,本文下面要为各位介绍的打印机无法进纸的故障,就有可能是由于打印纸张自身的质量不过硬,或者人为操作不当,或者打印机自身出现问题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要快速解决打印机无法进纸的故障,就必须对各种可能的因素进行逐一排查!
第一、检查打印纸张是否符合要求
出现无法进纸现象时,不少人往往很少从打印纸张角度来排查故障,其实这种现象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选用的纸张不符合标准或者纸张放置不正确造成的。例如,要是你使用的打印纸表面比较潮湿的话,那么几张打印纸很有可能就被粘成一张厚厚的纸,而这么厚的纸张打印机电机转轴是无法“通行”的,即使能勉强进纸,也会很容易造成打印机卡纸现象的;所以,一旦发现打印纸比较潮湿或者打印机放置在纸盒中时间比较长的话,就必须将打印纸先放到阳光下照射一段时间,等到烘干之后,再正确放置到打印机进纸导槽中。
当然打印纸的厚度不够的话,也不能让打印机正确进纸,因为纸张太薄的话,打印机的光电传感器可能根本检测不到打印纸的存在,即使能够检测到纸张的话,电机转轴也会无法带动太薄的纸张,一起进入到打印机这样就很自然地出现无法进纸现象了。因此,选用打印纸时,必须确保纸张质量不能太差,例如不能太光滑,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最好能使用复印纸。
第二、检查放纸操作是否正确
如果不能按正确要求,将打印纸放入到打印机中的话,也容易引发纸张无法进入到打印机中的现象。例如,放入到进纸槽中的打印纸要是超过了进纸槽左导轨的箭头标志时,打印纸就会阻碍电机转轴的正常卷纸操作,因此你一定要注意放入进纸槽中的纸张一定要适量,要是太多的话,必须将其移开一些,以确保电机转轴的正常卷纸。
其次看看进纸槽的两侧导轨,是否将打印纸压得太紧,导致打印机的电机转轴无法顺畅地将纸张卷入到打印机中,倘若压得太紧的话,你必须将两侧导轨再稍微松开一些;要是你使用的是自动文稿送纸器,还需要检查一下当前使用的打印纸是否与事先设置的纸张类型一致,要是不一致的话,必须调整过来。
此外,选用的进纸方式,也必须与打印设置参数相对应起来。例如要是你在设置窗口中,将“纸张来源”设置为“送纸器——纸盒1”的话,而在实际打印的过程中,要是将打印纸放置在“送纸器——纸盒2”的话,那么你执行了“打印”命令后,打印机只会“检查”“送纸器——纸盒1”中是否有纸张,而“送纸器——纸盒2”中的纸张自然就不能进入打印机。
最后还要注意的是,放入到进纸槽的打印纸必须全部对齐,要是不对齐的话,必须将它们全部从进纸槽中取出来,然后重新整理一下,并整齐地放入进纸槽中。
第三、检查是否有堵塞现象
一旦打印机内部已经有纸张存在,或者打印机的电机转轴被什么异物“强行”堵塞的话,也会出现不进纸的故障。出现这种堵塞现象,大多数是因为操作者自身操作大意或不正确造成的,导致一些纸屑或杂质进入到进纸槽中,而这些杂志一旦将光电传感器遮挡住或堵塞住的话,打印机就无法检测到当前是否有纸张信号了。 此时你不妨打开打印机外壳,检查内部是否有纸张碎片或其他异物堵塞在其中,倘若有的话必须在关闭打印电源的情况下,用手轻轻地拉住碎片或异物向出纸方向移动,对于无法用手碰到的碎片,你可以借助小镊子将其缓缓地夹出来;当然在这里笔者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在排除夹纸或其他异物时,不能太过用力或强行扯动,也不能碰到打印机内部的其他配件,以免损坏打印机。
第四、检查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打印参数设置得正确与否,也能影响纸张正常进入到打印机中。例如,要是你在打印机属性设置窗口中,将纸张类型设置为“普通纸”,而实际放入到打印机进纸槽中的却是“透明胶片”的话,那么打印机的光电传感器可能就误认为没有检测到目标打印纸,从而不执行进纸操作;此时你如果放入普通打印纸的话,打印机可能会立刻消除无法进纸的故障。
同样,要是你将纸张型号设置为“A4”标准,而事实上安装到进纸槽中的却是A5或者其他型号的纸张,也很容易造成打印机执行错误操作。
第五、检查打印机自身是否正常
上面本文也曾提到,出现无法进纸的故障,也与打印机本身的状态有关系。比方说,要是你使用的是喷墨打印机,那么墨盒中的墨水倘若已经用光,或者打印机控制面板中出现了墨尽提示的话,打印机也无法执行进纸操作,只有重新更换墨盒,才能将无法进纸的故障消除。
倘若打印机内部的电机转轴或纸张传动机构的机械部分,出现了松动现象,也能导致纸张无法被正常卷入到打印机,此时你不妨打开打印机外壳,仔细检查电机转轴或其他机械传动位置,看看是否螺丝松动的现象,要是发现的话,必须将它重新拧紧。
第六、检查打印机是否发生冲突
打印机工作时如果缓存内容与其他系统资源发生冲突的话,也能引发无法进纸故障。所以,将打印机重新启动一下,可以强迫系统重置打印缓存空间,消除打印机假死现象。当然,要是计算机系统中同时还安装了其他打印机驱动程序,而且这些程序正在运行的话,也比较容易造成打印机发生冲突;这个时候你不妨尝试着将其他驱动程序全部卸载掉,然后再重新启动计算机系统,以确保打印机没有发生冲突现象。
在这里笔者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在卸载打印机驱动程序时,必须使用打印机驱动自带的卸载功能来卸载,要是打印机驱动程序本身没有提供卸载功能的话,你可以打开设备管理器窗口,然后在设备列表中,右击目标打印机图标,执行快捷菜单中的“卸载”命令,来将打印机以及其驱动程序干净卸载掉。
第七、检查计算机系统是否有病毒
倘若上面的方法,仍然不能帮助你消除无法进纸的故障时,你不妨再试着检查一下计算机系统,是否有病毒存在;最近网上的病毒特别多,要是你的计算机已经接入到因特网上的话,就必须小心病毒的袭击了。在查杀病毒时,必须使用最新版本的正品杀毒工具;在查杀完病毒之后,还要及时为操作系统系统打上安全补丁,以防止病毒再次入侵系统,导致打印机或系统出现各种意想不到个故障现象。
第八、检查打印驱动是否是最新
在尝试了各种“招法”之后,你只能使用最后的必杀技——重新安装打印机了。在重新安装打印机之前,必须先按前面提到的办法,将原先的打印驱动程序彻底地卸载掉。然后重新将计算机系统启动一下,并关闭其他不必要的应用程序,确保打印机安装操作在比较简洁的环境下进行。在正式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之前,你必须先从网上下载得到最新版本的驱动程序;之后,双击驱动程序中的安装文件,正式开始进行驱动安装操作。 在安装过程中,要是向导画面提示你是否要替换文件,或是否要删除某些内容时,必须要谨慎回答,而不能随意地按下“是”或“否”,因为你的选择不当可能影响到打印机的稳定性。一般来说,向导窗口要求你是否替换某个文件时,你必须选择“否”,遇到“安装文件比系统文件还旧,是否保留系统文件”提示时,最好选择“是”。此外,为了避免打印驱动程序安装不完全,你必须确保在安装驱动的过程中,计算机系统供电要正常,例如最好将计算机连接到UPS稳压电源中。

网友:
楼上的是百度来的吧,我也查到这个了,还是说声谢谢

网友:
楼主出手太重了吧,修机器出手轻点拉。。
换挫纸轮换出来的事情,有时有动作,有时没有动作,你把那个挫纸轮的“匚”形轴校正一下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搓纸轮旁边的进纸离合器有问题
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
我就是把离合器上的那层海面弄掉了 就行啦
你试下

网友:
离合器海绵的事情是HP6L那种结构最常见的毛病,三星的一般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也很少。

网友:
这台机子让别人给修好,是换了离合器
感觉打印机的故障也不太好判断啊,主要也不是专修这个的,自己用的坏了,找别人修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