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烧录原装品牌机的驱动板程序

楼主(2010-01-15):
宏基液晶不开机,换通用板可正常显示。想想可能是原装品牌机的驱动板程序坏了,不知道如何在线烧录?MCU是GENESIS gm2621,向各位虚心求教?

网友:
通用的程序好找,而品牌的一般不好找 像你说的这种 很难找

网友:
一般的液晶编程器都能支持这种芯片的烧录

网友:
试了多次,都不能成功

网友:
这个要用并口的烧录方式的,和鼎科的那种GM2621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