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南北桥的问题

楼主(2010-01-15):
请问各位师傅,南北桥不用BGA可以直接加焊吗???如果可以那该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此类问题着实不好回答
有用一把风枪打天下的

两个字:熟练

不过维修最好先把必要的工具备齐
最好有个BGA焊接设备,专业的,或者土炮

网友:
谢谢孤帆远影。
嘿嘿,专业的消费不起啊,就一把风枪又太危险了,看来只有想办法造土炮了啊!!!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