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主板不开机,开关待机电压2.5V

楼主(2010-01-15):
今天碰到一台清华同方品牌机,台式机,华硕K8MX/S主板,刚拿来时,开机闪一下就掉电,查CPU供电上管,上管FDD8880击穿,用60t03H代换,不开机,触发时,测试卡电压灯闪一下,测开管针高电平位2.5V待机电压,请教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

网友:
首先测量CPU供电部分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主板上电源会不会有一组短路的呢?

网友:
南北桥,I/O 温度都正常 ,,就是 电源接口第14 脚对地短路,,,

数码卡没有显示。

如果是ASUS 的复位芯片故障的话,可能会导至第14脚 PG 对地短。

还有就是 电源管理芯片,会导至第14脚 PG 对地短
14pin短路拆了AS-XXXX 和I/O

网友:
昨晚用导线强制连接电源14.15脚,开机闪一下,后发现U供电mos管全部DS极间击穿,待机状态下,南桥,I/O度不发热,会不会是电源IC坏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晚用导线强制连接电源14.15脚,开机闪一下,后发现U供电mos管全部DS极间击穿,待机状态下,南桥,I/O度不发热,会不会是电源IC坏掉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7324-1-1.html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IC的问题,你可以试着把场管取下,量下焊盘DS是不是通,如果通的话就是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