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没钱买spd刷写编程器下面方法可以代替吗?

楼主(2010-01-15):
SIS芯片组的主板开机不读去spd信息的 那么可以用SIS芯片组的主板刷内存spd吗  首先先拿一个好的内存带坏的 sis主板不检测内存spd的 那么等开机用Thaiphoon这类软件进如windows界面下打开这软件刷吗 那样spd编程器不用买了是吗?

网友:
其实也可以把SPD焊到好的内存上 刷成你需要的信息再焊回去就是

网友:
是的,用台风或SPD进行热拨插是非常好的方法,我一直在用,我觉得方便

网友:
编程器修内存太大材小用了,热插拔太危险。可以自己做一小工具。用一空内存板,一内存座,把内存板的89,90。91,92,181,182,183,184。焊上长线,然后对应焊在内存座上。再把内存板插在主板上,坏内存插在内存座上。以后就可以写sdp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仁兄 ddr2的 是哪几只角 我做了个DDR2 适配器 貌似有问题 编程器读不出来

网友:
只用到了六根线。

网友(2010-03-19):
收藏,这个以后自己做个

网友:
学习了,我也一直纳闷有些时候我的编程器就是读不出来,不知道什么问题,现在看来有可能是脚位没接对

网友:
SIS主板不是行。内存芯片有损坏 用好条也带不进系统刷SPD的。把SPD拆出来焊到别的内存上刷

网友(2010-04-22):
我刷内存 是用VIA的板子  一样OK 的

网友:
我都是用热拔插的,不过在内存上套个袋子把除连接SPD芯片的几个脚都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