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两块主板的维修

楼主(2010-01-15):
第一块:SF2-648D  ECS代工的方正原装机
故障现象:诊断卡无代码
维修步骤:测内存,南北桥供电正常。上假负载测CPU 复位,CPU PG电压为0.2V左右,上U测也是一样,而且上U时测CPU电压为1.2V偏低。测PCI和BIOS的时钟和复位正常。正要测网卡(8100的)时才发现网卡有丝裂缝但不烫,测下网卡后测CPU 复位,CPU PG电压为1.5V,上U能亮机,后没上网卡,找了张旧的8139网卡给客户。此主板网卡坏了,怎么会影响到了CPU复位和CPU PG的呢,希望楼下能发此版的PDF并讲解一下。

主板通病:诊断卡跑D0,多为U座空焊。(ECS代工的主板很多都爱跑C0  D0,这些基本上都是U座空焊。)这块的网卡超喜欢坏,坏后CPU不跑码,诊断卡有跑D0的FF的还有无代码的。内存供2.5V供电的MOS管易坏,坏时一般都有明显的烧伤痕迹。

   第二块:NFORCE4M-A
故障现象:开不起电
维修步骤:取下板发现桥和触发排针旁有不明液体,于是用超声波洗板用恒温箱烤干。待冷后能开电,但上U跑50,不用说多半是桥空焊了。加焊后能亮机。准备设BIOS时发现键盘不能用,我晕!取了PS2口旁的电容不行,测有5V供电,再测1,4,5脚的二极体值发现1脚有1000多不对,而4,5脚为正常的500多。测1,4,5脚与一个222的排阻相连,去下排阻测1脚无穷大,而4,5脚都有600多的压降,怀疑是断线。于是跑线到IO下,取下IO果然断线,应该是被腐蚀断线的,接上线上上排阻测1脚500多压降正常,开机键盘能用了。

主板通病:一是桥容易空焊跑50,还有网吧有好多块都这样,PS2不能用无5V供电,有个0欧电阻易坏

网友:
错别字太多!

网友:
呵呵,这么垃圾的主板,还会有人要吗?真搞不懂哟。我家里剩下些坏的,最低都是G965以上的档次了.全部都没维修过的。【不想去搞,修好一张卖出去,跟我去卖废品价钱相差不多。不想去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