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新改装显卡带热管散热器效果非常理想

楼主(2010-01-15):
这个改造非常成功,较上次垫铜片温度再降10度,刷F39版本BIOS

第一次改装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extra=&page=1

网友:
希望楼主这次改造。可以实用。。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呀,多交流。

网友:
46多度算比较底的了。。。

网友:
两个小铜片和热管焊接用850非常难焊,热量挥发的太快,根本没办法很好的上锡!

网友:
能不能搞个量产板呢。。然后发给HP。。呵呵。。

网友:
现在我们这边的气温很低,V3000显卡温度40几度也很常见,现在几乎没V3000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嘘嘘,别告诉惠普哦
不然告我侵权那就惨啦

网友:
LZ大强了,动手能力不是一般哦。

网友:
希望效果能够好,现在的芯片贼贵了

网友:
冬天了 修的少多了要不我给客户介绍你的产品 绝对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卖广告请不要误会哦,自己改来用的哦
个人感觉那个热管散热片上喷的那一层黑色的东西影响散热而且灰尘容易堵在里面

我把他给去掉了恢复红铜色看起来舒服一点

网友:
比较有创意  就是材料不好找

网友:
近期的多台已经见到是改良版的风扇了

网友:
用不用把那铁剪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热管尾部剪掉是为了把铜片直接焊到热管尾巴上面带来的效果就不用说了把
那个铜片是以前五金的时候用线切割机加工的2MM厚镶在巴顿散热器底部的
没有丢没想到厚度刚好派上大用场啦

网友:
费了很大的劲,如果每个机器都这么折腾 有点浪费

网友:
呵呵,我们是直接加个铜片上去的,差不多的效果

网友:
支持创新
佩服楼主
我们也是底下压铜片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