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1闪屏--------通病!!!

楼主(2010-01-15):
东芝L311闪屏----。就是屏线问题。把屏先剥开把接地防干扰的线,用线接1起就不会在闪。。。修了好几个这样的机器了。。。
闪屏

网友:
这个还没修过,不过屏线的屏蔽断了是会产生干扰的

网友:
遇到过IBM T43的的机器,扳动屏到90度的位置就闪,发现是屏线外壳地接触到LCD屏体的外壳碰触引起闪屏,直接用绝缘胶纸隔离屏线和屏边外壳后彻底解决。

网友:
你说的接一起是怎么接的?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是不是写清楚一点,

网友:
是线断了吗,楼主好像没有说明白

网友:
说的是屏的信号线没有很好的被屏蔽 产生干扰 绑在一起接上地线已起到屏蔽作用

网友:
楼主说的经验啊,以后遇到这类本子试试。谢谢

网友:
有修过 DELL 500的机器 965架构的 也是屏闪 最后是指示灯排线引起的 拔了就好了

网友:
没想到修手机的小诀窍上,在笔记本上也有用啊 ,修了3年手机算是没白修

网友:
没碰到过! 下次修到试试

网友:
要有带图就好了

网友:
小细节中总有大文章

网友:
这款到是没遇见过。不过宏基4520也会出现 屏线问题。

网友:
还没修到过。。。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没修到过,下次遇到就知道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