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G 主板不能装显卡驱动

楼主(2010-01-16):
求助各位高手:V星845G MAX主板板载显卡接口电路出现故障,不能安装显卡驱动,
只能在4位的颜色质量下显示,调不了32位的,(属于主板硬故障,不关驱动程序)。
可以正常开关机,但在此主板下重装系统会出现未装完成就出现死机现象;但若另加独立显卡安装驱动或系统时
则正常,只是硬盘温度稍高。
希望能修复主板本身的显示接口电路。

网友:
北桥里的显示部分有问题了哇

网友:
希望修复就只有换北桥。
这种主板换北桥就是豆腐弄成肉价钱,研究换桥除外!

网友:
北桥里的显示部分有问题换桥了

网友:
换个北桥也许能好! 插上独立显卡不行吗? 要不行就接个独立的吧,这板子换桥不值得!

网友:
换桥那还赚什么钱,又不是本本

网友:
谢过大家了,换桥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