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已经解决]小问题引发大事件,修一块845GL

楼主(2010-01-16):
20100115记录
杂牌卓越845GL主板
故障:电容暴  12V短路
目测 cpu 12v 滤波电容暴  6.3V也有两个暴 店里师傅换电容后 Vcore供电管也换了 说12短路   测北桥电容也短。  拿板一测,果真短路,判北桥挂,报价给客户,客户同意换桥。 刚好前几天也进了些测好的GL桥,直接上580U。 换好后拿表一测,12依然短,北桥依然短,怪事。又回头测了刚拿下来的桥,不短。那可能是桥做连锡了,重做一个,就用原来板上的桥吧,植珠,重上580U,下来一测,依然短。不得解,一次连锡可能,第二次再连那是不可能的事了,至少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看来是别的地方有短路,先拆供电管,依然短,再拆供电IC,依然,COM口也拆,依然。重新目测一下板,无明显短路。顺便看一下师傅换过的电容,仔细一看才知道,原来这板做工垃圾,501烙铁一上,12V电容的负极周围的绝缘漆就掉,负极小孔就跟周围的铜皮短路起来了,上点松香,让焊点圆滑,再理不短了。同样的6.3V的一个电容也是短路,处理后正常了,一假负载,开机测各供电正常,复位也正常,上U跑码。
修了那么多的板,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前总听说有同行反映,去别的维修处,原来不稳定的板,换一下电容,结果北桥坏了。百思不解,或许就是我今天遇到的情况。要不是客户说要换桥,那我也认为是桥坏了。小小例子,共同学习。

网友:
碰到过有的师傅喜欢省事快捷,用的烙铁功率大,不时有把PCB板烫坏的情况,烙铁温度还是适可而止为好.

网友:
犯过同样错误

网友:
电容更换后最好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有无短路,最好的高手也有失误的时候,虽然发生的机会不多。
新手更应该更换后检查了,论坛上来说“换电容后不亮了怎么办?”的帖子都打堆了。

换电容随便一把烙铁也不会出问题,关键在于换后检查。我3.5元的20W烙铁换了近1公斤电容也没有发生过此类事情,因为都做了换后检查。

网友:
还是张先生说的对,态度决定成败啊。小心规范的做事避免无谓的工作。

网友:
我一般焊上后都会用表打一下阻值,看是否短路,确保万一!

网友:
换完自己也得要重复检查不遍...以免故障增大.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想想自己刚开始学修主板,有一次换电容由于用力过猛造成负极铜孔里面短路后来拿给师傅看,师傅说板子报废了,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换电容再也不敢用多大的力,而且每次换完都用表量确认一下

网友:
20100115记录
杂牌卓越845GL主板
故障:电容暴  12V短路
目测 cpu 12v 滤波电容暴  6.3V也有两个暴 店里师傅换电容后 Vcore供电管也换了 说12短路   测北桥电容也短。  拿板一测,果真短路,判北桥挂,报价给客户 ...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也上BGA换NB啊?技术是好,成本太高

我们这边GL的才卖55元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细心确实很重要,可看到张先生用3.5元的电烙铁换了几公斤主板电容我就有点郁闷了:原来贵重的恒温电烙铁都卖我等这里来了,高手都用便宜的!

网友:
12V短路怎么能判断为北桥坏?有点想不通

网友:
北桥上 Vcore的电容都短路,电感短路,换了管也一样,那北桥坏的可能性就大了,所以我就换了桥
武汉天涯浪子兄,你判断北桥坏的方法一般是什么?

网友:
接过几例由用户自己(或请别人)换电容整坏的板子,原来都能点亮,就是不稳定,他们搞过以后就不是点不亮就是挡00,一查,不是电容换短路了就是把电容两脚之间的走线给"铲"断了.还别说,学修板,练焊功,换电容是必修课之一.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580U是干什么的,我的580U是编程器。你的BGA返修机不会也是这个型号吧。或是580U有检测桥好坏的功能么?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580U是干什么的,我的580U是编程器。你的BGA返修机不会也是这个型号吧。或是580U有检测桥好坏的功能么?
引用 网友C:

您的580U是编程器,1600多块钱
人家的580U是BGA,8000多块钱

呵呵,就像 “QQ"一样
也可能是汽车,也可能是聊天的QQ,看写在哪里了

网友:
楼上的,580U的BGA ?什么牌子的?

网友:
从今天开始换电容后一定要量一下

网友:
最好是用热风枪加吸锡器,换完后保证整洁美观

网友(2010-06-26):
换电源后打下两脚阻值

网友(2010-07-26):
态度决定成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