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t23,问题想复杂了(已解决)

楼主(2010-01-16):
朋友拿来个t23,开机风扇常转,黑屏。无报警。之前听说t23通病北桥旁边电感容易虚焊,遂拆之加焊。无果。后怀疑内存插槽虚焊,挨个脚加焊。无果。。。就这样对着电路图测试各个点电压也正常。怀疑是不是nb出了问题,准备加焊中。无意中忘了插内存条开机,这时机器报警了。我想没能报警桥该没什么大问题吧。找来sd内存换上,开机正常!唉,原来是自己把问题想复杂了,外部能代换的还是先代换了试试少走弯路。

网友:
看来修机子得要一步步的来,不能急。要不会出大问题的,记得有一次修一台SONY S16的机子,迷你内存没有,也是直接做了北桥。

网友:
一时大意 哈哈!我上次一个机子也是 试了很久才发现没上U

网友:
应该先上测试卡或者用示波器打波形

网友:
不过内存最好是先替换

网友:
楼主在晚一布就亏了,马虎要不得呀

网友:
是呀,内存也是大问题呀,不想到了哪行呀。

网友:
是呀,做维修必须要细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