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500gt 128m tc512m 的bios

楼主(2010-01-16):
求8500gt 128m tc512m  的bios

三星或hy  的颗粒 不是这种板型的也可以,上传有分  三星:k4j5532  海力士:hy5rs5732

上图只是说明板型,并不是说是7300gt,是8500GT!8500GT!!O(∩_∩)O哈哈~  各位眼力不错,图在网上下的,的确图是73gt。
但需要的是 85GT的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昂达的

网友:
版主  你这个是7300GT的吧      你是要8500 BIOS还是7300GT的啊?

网友:
我这有    7300跟上图是一模一样显存是三星的     8500就不知道是哪一种板型的了

Gf8500 DDR3 128M128B.rar

7300gt128m128b DDR3.rar

网友:
手头一批  铭瑄8500gt  和图中的板型一样
出厂bios就有问题,核心 600 流1200  显存1400
超到这个数  奶奶的05 竟然不过 6000
足足少了1000分  gpu-z显示  32个流  不明白这显卡怎么做的

网友:
这个BIOS我传过,在BIOS贴里有

网友:
艾尔莎 8500GT 256M GD3 128BIT  的要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存是 128m  256m的  用不上,谢谢

网友:
3楼那个是512的吗?
小影霸的能不能用上

网友:
看这个图应该是铭瑄7300啊,我手上有近30片这样的卡,垃圾绿板,爱爆电容。7300GT钻石版,需要BIOS的话我明天读出传上来

网友:
看 GPUZ 的显示,规格好像不对啊,G86 应该是 16 管线的,G84 才是 32 管线的。GPUZ 的显示有错误。

这两个数据都不是在 BIOS 定义的,而是硬件层直接定义的。GPUZ 识别错误的话,建议老版用 RIVATUENR 来识别,生成个诊断报告。RivaTuner 的识别要准确的多。

网友:
看 GPUZ 的显示,规格好像不对啊,G86 应该是 16 管线的,G84 才是 32 管线的。GPUZ 的显示有错误。

这两个数据都不是在 BIOS 定义的,而是硬件层直接定义的。GPUZ 识别错误的话,建议老版用 RIVATUENR 来识别,生 ...
引用 网友C:

呵呵  这个就是bios问题!  这是g84的  bios 直接修改的 id  变成 g86  但 bios的内层信息没有改  还是按照g84的来驱动显示卡
实际上 就是bios 驾驭驱动开32流  但实际就只有16管线  ,在此值得一说的 是g8 系列的已经出现统一渲染管线  和之前的g7   大有不同
bios 内核已经 不一样了
举个例子来说 73gt 和76gt  的bios唯一差别就是 id不同  ,但g8系列  bios内核 就有管线控制的差别了,但光栅操作单元 才只有硬件层来决定

网友:
老版这样的分析结论是基于对 GPUZ 数据正确性的信任吧?呵呵~

我的意思是,老版您上的 GPUZ 的截图素提供的信息本身就有逻辑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 GPUZ 对 N 卡的理解不完整造成的。您用的是 3.4 版,不知道新版本有没有修改这个错误。

G86 核心是 16 流的;32 流的铁定是 G84。这个 GPUZ 的截图即显示了 G86,有显示 32 流,这就是矛盾的地方。

网友:
继续....

NV 的卡的核心名称,比如 G84 G86 G92 这样的数字(84,86,92这些数字),是硬件层硬连线的,不可能在软件层进行修改,包括在 BIOS 层。G86 的 PCI 设备 ID 的范围是 0x420 - 0x43f,G84 的 PCI 设备 ID 的范围是 0x400 - 0x41f,这个范围也是硬件层焊死了的,改不了。你想要一块 G84 核心显示 G86 核心的 PCI 设备ID是不可能的。老版您上的图,显示 G86,也显示 ID 是 0x421,这两个信息能对上号,没问题,这就可以确认是 G86 核心了。

问题就在于 G86 肯定是 16 流处理器的,而您的图中显示了 32 流,这就说明 GPUZ 有错误了,不可信了。
我知道 73GT 和 76GT 是完全同样的核心,只是 ID 不同而已,但这个不能用来比喻 8500GT 和8600GT 的区别。8500GT 和 8600GT 的区别,就像 7300GT 和 7900GT 的区别,都是两种不同的核心。想让 73GT 也显示 7900GT 的管线数量,也是不可能的。真的这样显示了,那就是检测工具的错误了。

虽然 G80 以后的卡,应用的是同一渲染构架,也就是流处理器的概念,但对于其数量的控制和显示,与 G70 以前的卡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最终的有效管线或者是流处理器的数量,甚至都还是保存在同一个寄存器中。

我们可以从原始的寄存器数据来进行分析。建议您安装最新的 RivaTuner,比如 2.24C 版本的。安装好后在 RT 的安装目录中建立一个批处理文件,批处理文件内容:

RivaTuner.exe /rr0 /rr1540

保证这个批处理文件要和 RivaTuner.exe 主程序放在同个目录中。然后执行这个批处理,RT 就会给个 Information 的弹出窗口,里面显示两个读取的寄存器的值。把截图发上来,我们一起分析下吧。